请教下大师们 海尔恒温强排热水器 水箱啸叫声很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22):
海尔恒温强排热水器使用时 水箱啸叫声很大是什么原因?  能够出热水   也不报警啊    发现火焰有点绿     燃烧室清洁后 还是有这个啸叫现象 备注 : 试机时用的液化气       正常使用的是天燃气   (不过跟气没关系可以排除哈) 不知大家有没有碰到这种故障 ,如何解决的呢?急急急!!!

网友:
自以为是!谁告诉你和气体没有关系!!!!!除非你已经把液化气压力改变,否则,天然气用液化气就是有很大的气流声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强排恒温天燃气热水器   一直用的是液化气   热水器工作正常   平时试机也用的是液化气也正常哈    有数据的哈

网友:
没装减压阀吧~~~

网友:
火焰有接近离焰状态没?不知道你这个声音是火焰的声音还是水箱进水少了的声音。你这么试机所有数据都是没用的,可能上抽式的没事,你要是下鼓式的还要调好多东西。声音一定跟气源有关。应该是一次空气过大。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   已好啦 跟上述都没关系

网友:
能说说什么原因么?

楼主(2018-10-15):
把烟道管子装上就OK啦

网友:
这也行?真是想不到啊

网友:
你的热水器属于天燃气(管道煤气)对吧,可是你切以液化气(罐装气)供气,这就是原因了,你将牛头接到马脖子上了!这两种气原的供气压礼不一样,热水器的喷气孔径也不一样,你要用这款热水器使用罐装液化气要把喷气嘴更换成使用罐装气的喷气嘴(这种喷气嘴出气孔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