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电动车充电器

楼主(2018-03-22):
这款充电器,3842,启动电阻,开关管已损坏,3842为贴片件,因找不下,只能用一双列直插8脚的代换,启动电阻用两个大功率电阻串联代替,检查无误后,接一200w灯泡作假负载,通电,风扇一转即停,灯变绿,测输出电压73v,根据经验基本正常。但是启动电阻慢慢冒烟。插到电动车试充电,风扇正常启动,指示灯变红,但启动电阻开始大冒烟,开关变压器响个不停,怎么也找不出原因,特请教论坛高手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
启动电阻一般都是100K以上的,直接在220上也不会冒烟,楼主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这是要烧的节奏!!!!哈哈哈哈

网友:
要看你启动电阻用的是多少欧多大功率的啊?让大家猜猜看!

网友:
一个充电器  修这东西干嘛呢

网友A:
是有点奇怪,一般充6块电池的充电器标称输出电压72伏,而空载电压应当在84伏左右啊!

网友B:
提醒你,原装的不是3842,是3844A。好像两者输出占空比不一样。我试过用3842代换也能充电,但是充电器会在冷机时指示灯灯闪烁不工作。去买贴片3844A吧。不然永远不能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点奇怪,一般充6块电池的充电器标称输出电压72伏,而空载电压应当在84伏左右啊!

电池60v,充电器空载73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醒你,原装的不是3842,是3844A。好像两者输出占空比不一样。我试过用3842代换也能充电,但是充电器会在 ...

谢谢你的提醒,一并再看看那个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