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3D50738I每次开机出现长虹图案后就关机,指示灯也不亮了。

楼主(2018-03-22):
朋友们,有一台长虹3D50738i的电视,该机开机红灯亮,二次开机后,有开机音乐,图像有开机画面,几秒钟后就关机了,红灯也不亮了,此时测量电源板插件5VSTB这个脚的5V也没了,等于主板上就得不到5V了。若关机再重新开机,还是重复上述故障,还是红灯亮了二次开机出现长虹画面就又关机了。若是把电源板短接VSON和PSON接三脚,电源板VS一直有200V输出。所以判断不出来是电源板坏了,还是其它地方坏了。在淘宝上买了一块主板,带换了还是同样故障。朋友们经验多,不知遇到过这个稀罕情况吗,给指点一下吧!

楼主:
该机的电源板ON\OFF脚,待机时为高电平5v,在开机时为低电平。在出现故障时,电源板送往主板供电的5v没有了,但是电源板ON\OFF脚的5v还有。

楼主:
就是这个电视

楼主:
这个是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5V接个假负载看正常不

楼主(2018-09-18):
谢谢朋友们!这个电视最后换了一块电源板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一台如你 描述的机子的故障,最后换主板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