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老师关于用手机远程监控的问题!!!

楼主(2018-03-23):
谢谢前辈老师们,我是个十足的菜鸟。我是在信息比较落后的农村,大多数家里还没有网络,应要求给客户装了些监控。用的是大华录像机,和大华的网络摄像头,一般就3,4个头。现在有的客户拉了网线就要求用手机来远程查看。这可难倒我了。昨天给一客户按他要求用手机给他远程,我用根网线一头接在他家的路由器上,另一头插在监控交换机上。10秒后监控的图像没有了,拔下这根网线重启监控图像又出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家网络用的是中国电信。我自己家的用的是中国联通的,我自己铺里的就是这样搞的挺好啊。不知道他这是什么回事,望老师们能给点帮助,谢谢您们

网友:
我个问题我去年提出过,一直没有解决哈!期待中

网友:
海康威视的录像机有这种功能      叫萤石

网友:
你看一下路由器的IP地址和录像机IP是否在同一网段。

网友:
海康的售后会帮到你的

网友:
看一下ip地址是不是冲突了,连路由器的话录像机ip选择自动获得,然后刷新先删除原来摄像头在一个一个添加摄像头,不难的

网友:
录像机IP地址设置成固定IP并于路由器IP地址在同一网段即可。如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自己百度

网友:
这根网线是不是成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