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高压瓷片可以代替吗?B 471k 1kw黄色的,这里买不到一模一样的

楼主(2018-03-23):
或者哪里有的拆,创维26寸液晶电视电源板上的

网友A:
旧电源板上拆

网友B:
是1kv不是1kw

网友C:
是用户吧 这也用求助

楼主:
没找不到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户吧 这也用求助

别笑呀!我没师傅带的,自己学的,这里的电子批发那里没的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1kv不是1kw

嗯!谢谢您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电源板上拆

一样的板子没有,不敢乱代换

楼主:
是B
471k
1kv

网友:
自己实在没有旧板子,就到废品站去找两块,那上面这些电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