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求助了。展示柜冰堵。

楼主(2018-03-23):
一台卖火锅涮丸的展示柜,原来是压缩机烧了,机器是双系统制冷的,另外一个没问题。300w的134a压缩机。倒出来的油是说黑不黑那种颜色,仔细观察油中有一些深银色接近黑色的杂质,油的颜色就跟铝管道差不多。冰柜还很新。管路应该不会生锈,估计烧掉的压缩机是铝线的。保压10几个小时不漏。抽空半个小时,换上同等瓦数压缩机加氟几分钟的时间就堵了。没办法后来拉到自己的维修店,玻璃门拿掉太阳晒着抽空。我认为管路加温以后有利于水分排出。结果加上氟这次撑了十几分钟又堵了。请教怎么干净的排除管道的水分。堵的怀疑人生

网友A:
低压保压看看是否泄露?如果光是烧压缩机为什么会反复冰堵?考虑泄漏或者清洗管道试试

网友:
冰堵多内漏,低压打高些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保压看看是否泄露?如果光是烧压缩机为什么会反复冰堵?考虑泄漏或者清洗管道试试

保压15个压力一晚上不漏,应该不会漏的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保压15个压力一晚上不漏,应该不会漏的吧?

是1.5个压力。叫15个压力习惯了呵呵

网友:
看见堵  最头疼   反复几次 后  只能放弃   你可以加点 传说中的  冰堵克星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5个压力。叫15个压力习惯了呵呵

哎 ......
没法说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1.5个压力。叫15个压力习惯了呵呵

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兄弟,首先要确定管道无泄漏,在管道无泄漏的情况下重点清洗系统,可以用22的氟冲,冲干净点,再就是抽空要彻底点,最好是高低同抽,应该就可以,祝你好运!如不行就多来几次,要耐得烦,总会搞掂的,呵呵。特别注意:134的系统尽量开口暴露的时间别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