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我的TCL液晶电视是屏坏了吗?

楼主(2018-03-23):
电视刚开始看是正常的,看了差不多20分钟,就变了有声音,图像变了!请各位同仁帮帮忙,在此谢过!

网友:
热不稳定,极可能是芯片问题

网友:
换电视吧千八百的

网友:
先把信号源重启一下看看,不对要打开机器检测,不排除屏有问题。

网友:
不是屏问题,拆开检查吧

网友:
这是TCL的通病

网友:
BGA主芯片虚焊

网友:
支持楼上观点

网友:
查查电源也有的处的!~

网友:
主板毛病,我修过。。。。。

网友:
不一定是屏问题,看看驱动板

网友:
我的貌似也这个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修过

网友:
主板坏了

网友:
BGA芯片出问题几率很大!热稳定性不好!

网友:
主板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的宝贵经验!如果主板问题为什么我关机重先开机又可以看一下过几分钟故障复发,

网友:
先将主板芯片用热风枪补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