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盘管感温头的参数

楼主(2018-03-23):
今天修一台三菱变频挂机,发现已被前任修理员修过了,内机盘管感温头被剪掉不知去向,测量了一下内机室温感温头是6K(今天21度,5K头子测量6K应该没错),听很多资料上说一般机器的室温感温头和盘管感温头都是一样阻值的,是这样么?

然后分别换了5K和10K的盘管感温头试机,发现5K的装上去没有防冷风功能,一开制热内外机风扇同步运转,本来应该是盘管温度热了内机风扇才会启动,手摸内交换器温热,运行电流3A上下变动。

然后又换了10K的盘管感温头试机,发现内交换器温度很高(烫手),内机出风偏小,整机电流偏大(5.5A)

现在疑惑:盘管感温头5K似乎偏小,10K似乎偏大,但是产品规格里也没有介于5—10K之间的规格呀,请教应该怎么办?原装机的参数是多少?

网友A:
内交换器温度很高(烫手),内机出风偏小,整机电流偏大(5.5A)

与管温 10K 没有关系

网友B:
你从头到尾都没说机组故障现象。只是说传感器。根据你说的5K小了,10K大了,有可能用的是PTC系列国标传感器。
个人建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交换器温度很高(烫手),内机出风偏小,整机电流偏大(5.5A)

与管温 10K 没有关系

换了5K的管温,情况正好相反,出风变大了,内交换器温度觉得有些偏低,整机运行电流也降到3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头到尾都没说机组故障现象。只是说传感器。根据你说的5K小了,10K大了,有可能用的是PTC系列国标传感器 ...

就是换上去的管温阻值不合适,装了5K的开机没有预热就吹冷风,装了10K的有预热功能,但是内交换器烫手,风很小很烫,总觉得5K和10K都不合适

网友:
我的看法不是5K,10K的问题,而是机器另有故障

网友:
是其它问题吧

楼主:
因为现在不知道原装机的管温头参数是多少,所以还不能乱动,假如确定管温头参数了,还是不正常,那就应该考虑是不是还有其他故障,内机盘管感温器引起的故障千奇百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现在不知道原装机的管温头参数是多少,所以还不能乱动,假如确定管温头参数了,还是不正常,那就应 ...

仔细检查

楼主:
今天再次试机,用的是5K管温头,先测量了常温下管温头两端电压是4V,上午环境温度16度,制热开30度,开机后外机正常升频运转,内机有微风吹出(内风机转速极慢),几分钟后内交换器热了,风速就高起来了,达到正常值,此时整机电流3.2A(1匹的25机)这时候再次测量了下管温头两端电压是3V,请问这样是不是可以认为工作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