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康佳LED42MS92DC二次开机绿灯亮黑屏无伴音维修分享

楼主(2018-03-23):
该机去用户家两次。第一次,二次开机绿灯,黑屏,无伴音,遥控可使红、绿灯转换,其他无反应。测量电源板上5.1V正常,主板送来的PS-ON电压3V左右正常,12V和100V电压为0V。根据以往经验判断电源板有问题,把电源板疑似虚焊的部位补焊,再试机正常了,反复开关机多次都正常,于是让用户先使用。过了三天,不希望接的电话来了,又不亮了。其间查阅了该机资料,该机电源板为POWER SUPPY.34008232,KLP+L085E02C2(-02),35016285  REV-02。该电源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背光电路有故障,背光驱动芯片OZ9902的(24)脚会输出一个高电平信号,作为故障检测信号,该高电平会使Q701导通,通过PS把光耦NW950的(1)脚电位拉低,光耦截止,FSQ0765的(4)脚(FB)电压升高进入保护,12V和100V输出端无电压。第二次上门,拆机把电源板翻过来,原线路不变,在LED+和LED-之间接上万用表,测量开机瞬间有升压(大约150V)马上回落。拔掉灯条插头,在LED+和LED-(两对)之间各接一个40W的烙铁芯,其他线路不动,开机测量LED+电压为153V稳定,可长时间保持,不再保护。断定问题在灯条。拆屏,用灯条测试仪测量两个灯条,通电150V,全亮,保持10秒电压变为162V,亮度提高。再保持10秒,电压变为169V,高亮。两灯条表现一样,发光均匀,没有发现不亮或晚亮的灯珠。联想该机有时可看几天一直正常,有时死活不开机,怀疑不是灯珠故障,倒很象接触不良。检查该条插座,发现屏幕左边(从后看)灯条插座不牢,活活动动。把插座插紧,顺便加一点点704胶,再反复测试灯条发光正常。把电视机装好,故障排除。但愿天长地久。经验不多请指教*34008232/35016285电源板的判断:
(1)插电测量5VSB正常,表明待机电源正常;
(2)在5.1VSB与PS-ON之间接一个1K电阻,在开机瞬间有+12V,但马上保护,无12V输出。在12V端接一个小灯泡作假负载,则输出12V和100V均正常,可长时间保持。这表明主电源电路正常;
(3)在以上基础上,+5.1V通过1K电阻接BKLT-EN(BL-ON)和PWM/ADIM端,在两组LED+/-之间各接一个40W电烙铁芯(手头有的)作灯条假负载,开机电源正常工作,LED+、LED-之间电压为153V,长时间保持不回落。表明背光升压电路正常。至此可判断电源板正常。故障应在灯条。
可下载电路图,谢谢提供电路图的同行
  康佳34008232 35016285_sch_V01图纸.pdf (102.17 KB, 下载次数: 674)----已下载了

该机后壳串号为LBG1216K30380811B9G5,主板为35016701  REV-00,2012.03.05。屏:KONKA  KPL+420B1CE12  P/N:72000570 V0。灯条型号:35016356  KPL+420B1CE12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及思路,在此我想问问大家,怎样从灯条型号辨别其电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熟悉电路原理很重要

网友:
分析的明白。学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很不错的维修案例

网友:
分析全面可以借鉴

网友:
很好对经验,分享了

网友:
用40W烙铁芯代替灯条行吗?烙铁芯热不,长时间可试机吗,以后遇这情况都可代用不

楼主:
试机十几秒钟就行了,足以判断故障即可,不过要做好绝缘,别触电,垫点隔热的东西。自己积累经验,在没有合适灯条代换的情况下,电烙铁是可以代替灯条作假负载,用多大的要考大家试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