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MC-PF18B烧水低温

楼主(2018-03-23):
美的电磁炉MC-PF18B故障为加热低温,正常烧半锅水十几分就开了,其要烧二小时才烧开,测功率管栅极电压只有2.2V,正常该电压在5-7V,但查遍电路未发现问题,请高手指教!先谢了!

网友:
检查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换谐振电容。

网友:
看看电流取样部分,尤其是贴片电阻阻值变大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或者是可调电位器和谐振电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电流检测查过没问题,VR1调整过无效,谐振电容正常,细查电路板未发现有虚焊!真头痛

楼主:
谢各位指点!今天把MNU与电流检测电路补焊一遍,上电,测功率管G电压升到4.7V,整机电流8A,用小锅烧水马上开了,还以为修好了,奇怪的是,为检测方便,把线盘移出炉外,但把线盘装入机内G电压马上跌到2.2V,电流也降到5A,不知问题在何处,请高手指教!

楼主:
今天有空把该炉的IC2,IC3电压测了下,待机:IC2 #1 3.0V #2 0.06V #3 18.14 #4 4.27V #5 3.97V #6 1.26V #7 4.18V #8 0.60V #9 0.99 #10 3.97V @11 0.42V #12 0V #13 0.98V #14 0.03V , IC3 #1 2.98V #2 4.93V #3 18.11V #4 7.73V #5 9.64V #6 9,64V #7 17.62V #8 0.03V #9 2.09V #10 0.03V #11 2.57V #12 0V #13 18.03V #14 0.72V.
开机:IC2 #1 1.43V #2 2.65V #3 18.16V #4 2.46V #5 3.00V #6 0.95V #7 4.17V #8 0.01V #9 0.42V #10 2.46V #11 0V #12 0V #13 0.42V #14 0.76V  IC3 #1 4.90V #2 4.90V #3 18.11V #4 5.04V #5 9.63V #6 9.03V #7 16.81V #8 0.72V #9 2.09V #10 0.0V #11 0.06V #12 0V #13 14.96V #14 0.63V
二集成块是否有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