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美的电磁炉C21-SK2108断续加热求助

楼主(2018-03-23):
美的电磁炉C21-SD2108有间歇地加热,测功率管栅极电压加热时为5V,停止加热时为0V,不知故障在何处,请教高手!先谢了!其主板号为TM-S1-01A-B.

网友:
电位器、康铜丝、大电阻、电容都查查

网友:
补焊大功率电阻、康铜丝……

网友:
501可调电阻

网友:
得测一下电流,过大就是保护,不过流就是检流电路,大管下面的热敏测一测,小电压电容代一下,基本上就是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今天对MCU与康铜电阻等补焊,试烧水,水能烧开,功率管G电压7.2V,整机电流12A.但一个奇怪情况,烧水20分后停机,重新启动,又能正常工作,不知何故1请各位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今天对MCU与康铜电阻等补焊,试烧水,水能烧开,功率管G电压7.2V,整机电流12A.但一个奇怪情 ...

有些电磁炉烧水功能有时间保护的(一般功率足15分钟烧开一锅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今天对MCU与康铜电阻等补焊,试烧水,水能烧开,功率管G电压7.2V,整机电流12A.但一个奇怪情 ...

IGBT温度过高散热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