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 满屏红色扫描线

楼主(2018-03-23):
视放电路图如左侧图示!测得KR电压10V,然后测R506,R509的结合处(绿色箭头处)电压10V,再测R509红色箭头处电压190V!开始怀疑是不是R509损坏?然后带电测试R509的电阻,没想到显像管图像正常了!再测三枪电压:KR180V,KG180V,KB120V,图像正常!请教各位师傅:该问题是不是R509电阻损坏?电阻有问题为什么不是断路,用万用表测该电阻的阻值为什么能让该电阻恢复正常导通?(导通后电阻值也正常)

网友:
虚焊,接触不良

网友:
对头,只能说明楼主还欠操练,老司机都遇到过的,有些虚焊可以直观看出来,有些看似正常实则内部(或是与焊盘)虚焊。

楼主:
视放板取下来测KR电压10V,排除显像管问题;基极电容也代换过,KR电压依然10V!基极对地电压也测过,三枪也一样!视放管断电也测过,三个管子压降一样!再在网上看过一篇KR电压=视放供电压190V--视放管集电集电压!按此理论,视放管已导通,而且能测出KR=10V,所以才开始查R509两端的电压,没想到就是这里没有导通!然后用万用表电阻档在路测试该电阻阻值,没想到电阻就导通了!所以才发贴请教,请问这个电阻出现的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电阻可能内部间歇断路,胆量不小敢带电测带阻值?表质量停好的

楼主:
绿色箭头处的锡我昨天全刮了,又重新上锡,装上壳,还是那种问题!难道真的是虚焊或接触不良?

网友:
都找到问题了,焊一下或者换个电阻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可能内部间歇断路,胆量不小敢带电测带阻值?表质量停好的

有这种说法吗?测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再不敢了,断电测一样的!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既然已经找到问题了就直接更换就行了,这个现象只能说明电阻内部出问题了,纠结这问题没有多大意义,想搞明白直接拆开电阻看个究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