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求助 55寸曲面 三星屏 逻辑板电压问题!

楼主(2018-03-23):
   一台康佳 LED55UC2 曲面电视,灰屏(背光亮),有声音,用 液晶屏测试仪测屏也无显示。

三星 逻辑板 15y_gu11bpcmta4v0.1    测电压 12V  3.3V  1.8V  1.2V  正常!

   VONE(VGH)  VGL(VOFF)  AVDD   HAVDD  均为0V (不接屏边两根排线一样为0V)   DC-DC芯片 RT2936 + RT2969 由于网上找不到这两芯片资料,无从下手!于是马家买了一片逻辑板故障(电压一样的)不变!

请教下大神们。不接屏边排线  应该有 VGH (VONE)等电压吧,这个到底是屏挂了还是我买到的逻辑板挂的?不会这么巧合吧,故障一样,电压都一样!!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只可能考虑主板了,主板测试仪不显图像

网友:
买了一片逻辑板故障电压一样

有可能是  你买了坏板子

网友:
肯定是买到坏板了

网友:
确定买的逻辑板是好的?

网友:
你确定买的逻辑板没问题???????????

网友:
有声音,主板应该问题不大,怕是买的逻辑板是坏的。用点屏接逻辑板,5大电压应该都能出来。

网友:
有一款三星屏,玻璃内部短路,逻辑板上机直接就挂!

网友:
我刚接的一台海尔55的也是灰屏,逻辑板看芯片位置接口都和楼主的一样,同样没有上屏的各组电压,奇怪的是有次在插拨两组屏线后正常了,可是第二天故障依旧,换逻辑板后故障不变,现在怀疑是主板问题

网友:
三星屏逻辑板自然损坏的少之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