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杂牌电磁炉通电后显示混乱且不停的闪且不开机

楼主(2018-03-23):
收到一台杂牌电磁炉,通电后显示混乱且不停的闪,且开不了机,拆开后控制板有水渍且有油,清洗吹干后还是涛声依旧,看按键生锈了,怕漏电,于是乎全换掉,通电再次涛声依旧,主板上5V18V和300V正常,怀疑控制板上芯片不良,手上没有啊 。发帖请教各位老师有没遇到过类似情况,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直接换吧,不多久还会有问题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我修过一台,换掉风扇好了,拔掉风扇试试

网友:
线路板漏电

楼主:
风扇拔掉还是一样,应该是哪漏电,手接触到控制板边全显示8且不停的闪,倒是不管怎么样都开不了机,板子还烤过

网友:
1直接换板2检查主板有无断线3数码有无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变压器供电,
看奶器窥探奶形。

楼主能舍得买看奶器!多贵呀

网友:
洗个澡,吹吹风 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