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指导,谢谢!

楼主(2018-03-24):
之前遇到过两台波轮式全自动洗衣机,因为没空所以没去管。现在客户又找到我,情况是这样的:洗衣机洗涤和脱水都正常,问题就在脱水停车的那一刻,一刹车,洗衣机振动很大,甚至移位。平衡水有,吊杆还正常。想请教请教大家对此的看法,或者解决的方案,谢谢!

网友A:
脱水按暂停,撞桶正常。正常脱水,最后,洗衣机厂家一般会设置先断电机电,让桶通过惯性继续转会,速度慢慢降低,过一小会再关闭排水阀,刹车。仔细观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脱水按暂停,撞桶正常。正常脱水,最后,洗衣机厂家一般会设置先断电机电,让桶通过惯性继续转会,速度慢慢 ...

你好,我也在考虑会不会是电脑板的问题,在脱水完的时候电机停的同时排水电机也停止了工作,这不符合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也在考虑会不会是电脑板的问题,在脱水完的时候电机停的同时排水电机也停止了工作,这不符合逻辑

这是设计问题甩干自动停机就不会这样

网友:
按暂停都是急刹车的吧,只有全自动洗脱时才会减速再松离合的吧

网友:
刹车太快了,调整刹车杆距离

网友:
没见过这类情况,路过学习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洗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洗衣机

海尔小神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