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求助各位大师电磁炉电感坏了可以用什么代替【图】

楼主(2018-03-27):
今天接了台电磁炉查发现有个电感坏了是300uh的,一时找不到同型号,想用根线连试,但是又不敢,各位大师不知道可以用什么可以代替的

楼主:
测时候已经没有电阻了

网友:
这电感是保护芯片的,要安全起见用细漆包线在启子上绕几圈(绕城弹簧状),然后再焊上。效果一样的

网友:
不是电源部分的,滤波部分应该可以短接的

网友:
一看就是杂牌便宜货,直接弃修

网友:
先测一下后极有没有 短路在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时候已经没有电阻了

没电阻是不是烧断了,如果能拆开电感,数数圈数找漆包线绕一个就行,300微亨应该圈数不多。烧断了就要找原因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师已经修好直接用同量的一条线连接试开了半个钟没有问题

网友:
问题是不会有的,最好绕个换下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