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冰柜加装冷凝器分享

楼主(2018-03-28):
修过好几台这种长宽五六十厘米,120升左右的小冰柜,基本都是高压漏,只盘过一次管。
以前都是按经验折叠加装一米长铁网,由于一直不清楚此种冰柜冷凝面积到底有多大,前两天发过一帖讨论,但回应的人少,索性还是照旧做吧,三小时效果也就那样。
不说废话了,既然是分享,直接上图。

楼主:
家具厂用来冻猪血的,是不是有点脏

网友A:
散热片底部能装吗,感觉装在底部好看一点!有一次碰到200L的把散热片用切割机割断钢丝折叠放在冰柜底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片底部能装吗,感觉装在底部好看一点!有一次碰到200L的把散热片用切割机割断钢丝折叠放在冰柜底部的。

不好意思,这种底部还真没位置,你看图片就知道了啊。

网友:
效果很好。

网友B:
冷凝器对折安装到背后就可以了,中间稍微隔开一点,这样安装到侧面,确实影响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冷凝器对折安装到背后就可以了,中间稍微隔开一点,这样安装到侧面,确实影响外观。

我也想啊,全上到后面还不影响上盖板,可是主人家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