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蓄电池假负载

楼主(2018-03-28):
阻值28.8欧姆,一般有输出电压正常,都转红灯,但是现在那种空载无电压输出,接上蓄电池才充电的充电器,用这个不行,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需要蓄电池提供一个检测电压,否则不开工。

我一直都用的这个,只要有55.5V电压输出,插上这个就转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种属于 空载无电压输出型。

你自己动手实验,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
你们真空。有时间修这个充电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好用,现在不怎么修了,费时赚不到钱

网友C:
我用的是电吹风的发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电吹风的发热丝!

嘿嘿,我这个可以滑动调阻值,有些大功率蓄电池内阻变小了,试的时候不充电,把假负载阻值调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这个,好用,现在不怎么修了,费时赚不到钱!

修充电器不赚钱,我就当练习修理开关电源了,用在液晶电视上就赚钱了

网友D:
这个代价高不好找,一般用1000W以上的电炉丝,取一段合适的阻值接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代价高不好找,一般用1000W以上的电炉丝,取一段合适的阻值接入即可。

我那个是在淘宝上买的绕线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嘿嘿,我这个可以滑动调阻值,有些大功率蓄电池内阻变小了,试的时候不充电,把假负载阻值调小就好了

功率多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是在淘宝上买的绕线电阻

多少钱!

楼主:
48V50AH电池内阻小,淘宝上买的就几块钱吧

网友E:
你们知道我用的什么吗····说出来别不信··我就是用的电视机消磁线圈··就是组装机那种··便宜··多得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们知道我用的什么吗····说出来别不信··我就是用的电视机消磁线圈··就是组装机那种··便宜··多 ...

你太有才了

网友:
改天你试试吧··很好用··冬天还可以暖手··稳稳的···

网友(2018-11-26):
修充电器没有合适的假负载,我都是用电饭煲,与充电器插头一样,直接插上就是。非常便利

网友:
修理电器,现在不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