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死机

楼主(2018-03-29):
我的笔记本,充满电时边充电边使可以正常开机10分钟左右,然后听到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笔记本黑屏按任何建都无作用,再充电半小时候又可以开机,是电池坏了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不用电池,光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B:
拿掉电池接电源可以正常使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掉电池接电源可以正常使用不

不行启动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电池,光用电源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行,我的电源充电器不是原配的,可能容量不够

网友C:
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网友:
换个电源插好,去掉电池再试试。

网友:
那是拷盘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继电器动作的声音???

可能是硬盘掉电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