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ps手柄故障,测了N久都没找到原因

楼主(2018-03-29):
故障是这样的,十字键 上键 一直处于按下去的状态,其他都正常。
于是测了按键那里的电路有没有联电,正常的并没有短路,也测了很多地方,与其他按键点测试的结果都一样,没有找到异常的地方,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测的手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东西测的手柄。

我用的万用表啊,用的蜂鸣档测通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手柄用起来一定爽,配的是强力震动电机

震动手柄都是靠电机的。

网友C:
换个十字键的导电胶,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个十字键的导电胶,试一试。

电路板问题,跟导电胶没关系,我都拆了,插上去还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