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好用吗

楼主(2018-03-31):
(图片)

网友:
     请问楼主 :
         1 ,这是什么电路 ?
         2 ,电路中 + - 符号怎么也省略了 ?

网友:
可能不好用,多倍压整流要先把直流电变成交流电吧。

网友:
干什么用的

网友:
来看一下吧,好啊

网友:
先猛补电子电路基础知识。

网友:
倍压电路必须在用交流才能升压,在正负半周时通过加在电容两端叠加,进行升压的。你这个电路不知怎么能升压,电容和电池的极性都画反了。

网友:
每个电容两端是有12V,但负载两端还是12V电。电流返回来的方向是从负极流向正极。你这被二极管隔开了怎么能形成回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