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收音机改装

楼主(2018-03-31):
大家好。想请教论坛师傅一个问题。一部车载收音机。闲着没事干。我把它改装家用。里面放一组12V锂电池,上盖开孔,安装扬声器,。改装后的问题来了,为什么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没 改装之前用12V电源适配器供电,拉线外接扬声器能接收到很多频段电台,请大家赐教了,

改装后,只能收到一个电台

改装后,只能收到一个电台

网友:
220V转12V电源适配器相当于一个天线,信号增强。外加电池,信号减弱了

网友:
自动搜台试试,可能是断电后原来的数据丢失

网友:
你可能性没接天线。用一根1.5-2.0米长的单股导线拖在室内当作天线试试看。

网友:
天线估计没有外接。

网友:
  车载收音机 AM FM 频道  必须有天线.

网友:
就是天线没有接,所以只能收到一个强信号台,

网友:
接天线试试

网友:
车载收音机灵敏度低,不光要天线,还要天线放大器
只拖一根线可以用,但收台不多,有条件最好架一个八木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