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忙看看是不是膨胀阀开度大了?

楼主(2018-03-31):
08款的北京现代悦动,抽空加了三罐氟,低压达到了0.33mpa  高压1.1mpa.加大油门低压0.12  高压1.6mpa了  这车没有视液镜

楼主:
这张清楚点

网友A:
车内温度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内温度多少啊?

车内24度  出风口怠速18  加油可以到10度

网友B:
低压0.33Mpa,高压1.1Mpa是发动机怠速时的压力吗?

网友:
路过看看,汽车制冷还没接触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0.33Mpa,高压1.1Mpa是发动机怠速时的压力吗?

是的,加油低压变0.15mpa
高压1.6mpa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压缩机性能下降了。

网友:
车内温度低好像也要影响制冷工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加油低压变0.15mpa
高压1.6mpa

怠速下,膨胀阀的开启度的确过大了,低压压力不应超过0.2MPa表压。
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还算可以,加速时低压下降和高压上升的幅度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下,膨胀阀的开启度的确过大了,低压压力不应超过0.2MPa表压。
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还算可以,加速时低 ...

荣版主,氟加多了一点,把氟放到低压0.25mpa以下时,高压1mpa以下,内循环制冷怠速10度,加油可以到7度,外循环14度,这是哪里问题??谢谢!!
万用表温度档测的风口温度
制冷效果内循环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荣版主,氟加多了一点,把氟放到低压0.25mpa以下时,高压1mpa以下,内循环制冷怠速10度,加油可以到7度 ...

小车内循环的出风口温度不应高于4度,否则天热会感觉车内温度高而不舒服。
低压高,是因为膨胀阀的调节度过大了,并不是制冷剂加多了的问题。你把制冷剂放少了,低压压力当然会降低的,减少了制冷剂的循环量,此时的制冷量也小了,满足不了系统换热的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下,膨胀阀的开启度的确过大了,低压压力不应超过0.2MPa表压。
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还算可以,加速时低 ...

嗯!查看了下这车的标准加油量是600g,我加了3罐300g的,没有视液镜看不到加注效果,开始也不知道要加多少,我也是刚学,想请教您一下,如果冷媒量正常的情况下,低压正常,高压偏低是个哪里毛病?
有空我把冷媒放了按标准量加注再测试一下压力看看!
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查看了下这车的标准加油量是600g,我加了3罐300g的,没有视液镜看不到加注效果,开始也不知道要加多 ...

制冷剂量标准,高压压力偏低,那低压压力也绝对“正常不了”!说明压缩机的压缩效率低下,高压压力就会偏低,而低压压力却会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怠速下,膨胀阀的开启度的确过大了,低压压力不应超过0.2MPa表压。
压缩机的压缩效率还算可以,加速时低 ...

荣版主,下午试了下,氟放掉抽空,加了2罐250g(标准600g)的车仆,怠速低压压力就达0.3mpa  高压1.1mpa   加油0.11mpa/1.6mpa 这个情况来看是膨胀阀开度过大吧?还有其它可能吗?
加两瓶氟的时候都是从高压端加的,没发车。这正常吗?

楼主(2022-04-27):
哈哈。都2022年了。还没有解决!!换了三花的膨胀阀,奥特佳的压缩机。

网友D:
你可真能纠结,你是不是感觉怎么修修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真能纠结,你是不是感觉怎么修修是最好

怎么说呢,我也是搞工程机械维修这一块的,本着能修就修,修不好也学到知识,
不明白你所表达的观点!

网友:
哈哈,我的车也是制冷效果差,我太懒了

网友:
尝试把膨胀阀关小一点试试,不就知道效果了
一般来说关小膨胀阀,低压端的压力肯定会下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