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菱BCD-450ZE9H对开门冰箱

楼主(2018-04-01):
一台该冰箱漏,至于低压漏还是高压漏不知道,之前压缩机已坏,打开工艺口没有制冷剂,估计压缩机是没有制冷剂背掉的,想知道论坛上,有修到过该冰箱的师傅吗?该冰箱哪里容易漏,虽然是对开门冰箱,可是还是采用直冷的,两个冷冻都是铁的直管,冷藏不知道什么管子,高压试了一会压力,一时好像不漏,现在试低压,如果低压漏,不知道是不是铁管,假如要盘管又要换压缩机,该冰箱基本不想修了,所以,想知道该冰箱哪里容易漏,先谢谢了!

网友A:
修黑电的也搞多种经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黑电的也搞多种经营了

黑电白电都修的,老早就修了,不过对现在有些新式的不太了解,前几天连续修了几种制冰机。

网友B:
打开工艺口没有制冷剂, 肯定是漏了。
压缩机也坏了,必须要换的 。
照你这么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修了

美菱BCD-450ZE9H要是这冰箱是我家里用的话,
1000块大洋 要是能修好 我觉得 都有价值。
最起码修过的,都是换过铜管的 。要比新的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开工艺口没有制冷剂, 肯定是漏了。
压缩机也坏了,必须要换的 。
照你这么说  我觉得你不应该修了 。
...

你咋知道的,开价1000,叫修的。想不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咋知道的,开价1000,叫修的。想不修了。

我觉得 修过的冰箱 换过的铜管 要比新的好 。

关键是  要有一位诚心诚意给你修的师傅 。
用料足,效果就好好

舍不得用料,就算是神仙 修过得效果都不会好 。

网友:
冷藏是铝管的,多数是用胶管包的那断漏,不过也有其它地方漏的,补焊可以,直接换铜管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