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micro微控制器硬件特性

楼主(2018-04-03):
本贴内容提要:
1、上电与去耦
2、高电压器件
3、复位
4、监视计时器
5、系统时钟/振荡器
6、内置振荡器
7、18Cxx型器件的振荡器和指令时钟
8、配置寄存器
9、休眠
10、硬件和文件寄存器
11、0寄存器
12、并行输入输出
13、12C5xx和16C505的1O管脚访问
14、中断
15、TMRO
16、计算延迟值
17、预标度计数器
18、选项寄存器
19、中档器件内置 EEPROM/Flash存储器的访问
20、低档器件的内置数据 EEPROM
21、TMR1和TMR2
22、比较/捕获/PWM(CCP)模块
23、串行I/O
24、同步串行端口(SSP)通信模块
25、USART异步串行通信
26、模拟I/O
27、PIC16C62x型器件:电压比较
28、PC16C7x:模拟输入
29、并行从动端口(PSP)
30、17Cxx型器件的外部存储器的连接
31、电路上串行编程(ICSP)
32、未来器件展望

网友:
谢谢!光看这些纲目没用呀。

网友:
谢谢分享,来点实用的吧

楼主:
一、上电与去耦

     PICmicro微控制器的接线十分简单,只需要在Vdd和Vss之间接上一个0.01微法到0.1微法的去耦电容就可以了。
     低压器件(如PIC16F84)的电源电压 2.0-6.0V

二、高电压器件

     高压器件(如PIC16HV540)的电源电压 3.5-15.0V

                                 表一 PIC16HV540 “OPTION2”寄存器的定义

=====================================================================================================
  位         描述
-----------------------------------------------------------------------------------------------------
7- 6         未用
5           WPC --当设置时,器件将从RB0-RB3的改变中唤醒
4           SWE --监视计数器的软控制位,如果WDT没有通过设置熔丝启用,那么设置这个位将通过软件启用它
3           RL  --受控电压的选择位(设置时选择5V电压,复位时选择3V电压)
2           SL  --休眠状态电平设定位(如果设置,就使用"RL"电压,当复位时选择用3V电压)
1           BL  --掉电电压选择位,当设置时,选择3V作为5V操作应用,当复位时,选择2.2V作为3V操作应用
0           BE  --当设置时,掉电检测被启用
=====================================================================================================

楼主:
    PIC16HV540器件在实际应用中,PORTA可以用于给+5V/+3V TTL CMOS 器件提供电源,而PORTB很适合于作为高电压I/O
    PIC16HV540的复位寄存器OPTION2是一个辅助配置熔丝型只读存储器寄存器,它可以在应用中改变,OPTION2的位在表一中定义。
    OPTION2寄存器的写入使用TRIS 指令:
    TRIS 7
    或者
    TRIS   OPTION2
    当PIC16HV540器件加电时,设置RL位,它从电压控制器中选择5V输出电压。低于5V的电压也可作为输入电压,但它必须高于3.1V以避免掉电复位电路(它在上电时启用)把设备复位。

楼主:
三、复位
     复位在PICmicro微控制器中简单而易于实现。同时,在过去的几年中,实现复位的任务已经通过在新的器件中添加内部复位功能和一个内置的掉电探测功能( Brown-OuDe,B0D)而得到了更进一步的简化。这些功能再加上一个72ms上电延迟功能(配置寄存器的wRTE位)使得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实现一个具有优越的复位特性的应用更容易只需要很少或完全不需要外部硬件。
     内部复位可以把_MCLR管脚从作为一个复位控制源的任务中解放出来而允许它用做输入管脚。当这个内置特性启用时,通常的器件当Vdd有高于4.0V的电压时,激活器件复位;而对于工作电压范围更广的器件,这个值是2.0V。被释放的_MCLR管脚只能用做输入(没有内建的输出驱动器),它也没有其他PICmicro微控制器I/O管脚所具有的钳位二极管。
     如果掉电复位功能存在于正在使用的 PICmicro微控制器中并启用了,就会引起内部复位电路当Vdd端电压低于4.0V(在一个5V应用环境中)时激活。这在电池供电的应用中是有用的,电池供电能力的下降能够提供应用的间歇式执行。这个功能在大多数新型 PICmicro微控制器器件中可用,并通过配置寄存器( configuration register)启用。除了检测 PCON_BOD位之外,应用代码不能访问它。
     PWRTE 功能可以使 PICmicro微控制器应用程序的开始执行推迟72ms。设计这个特性是为了让 PICmicro微控制器的内部时钟在应用程序开始执行前稳定下来。配置寄存器的 PWRTE位应该总处于激活状态,除非应用程序有一个外在于 PICmicro微控制器的时钟,它在禁止复位和开始执行 Picmicro微控制器时是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