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者C2不开机

楼主(2018-04-04):
变压器    大电容好

楼主:
RX那个烫手

网友:
功放块短路了吧  修修修

楼主:
换功放块?

网友:
检查后级电路

网友:
  换一个吧,自己修不了。

网友:
变压器、大电容好,那电压、电流好不好?

网友:
直接换功放块!

网友:
先查电源,再查后级,最后音调控制部分。

网友:
上电很快烫手的那个先换了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