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2换屏后问题

楼主(2018-04-04):
老爷子的红米2屏幕坏了,舍不得换。昨天搞了片屏幕,自己操刀。更换很顺利,屏幕触摸也很顺畅。其它出了问题,1.后置摄像头提示连接不到相机。2.大问题了,开机后可以使用,锁屏后经常无法唤醒,特别是自动锁屏,需要长按电源强制启动或扣电池。无法唤醒状态下,电话打进去都没提示音。关机时会提示手机已关机。
一直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A:
你换的是屏幕总成还是外屏或者内屏,看来外屏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接线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屏幕总成还是外屏或者内屏,看来外屏有问题,好好检查一下接线接口。

换总成。一锁屏就没法唤醒,重启后才能正常使用(后置摄影头出外)。看视频打接电话都可以。就是自动锁屏后,无法唤醒,打入电话都没提示音,需要抠电池、强制重启才又可以。

网友B:
内外屏金手指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外屏金手指接触不良

但是,开机状态下,各种操作都可以,可以玩到手机没电。待机锁屏后,才会出现死机情况。

网友(2018-08-01):
  我也想买总成换一下试一试。

网友:
手机进入工厂设置一下,密码在网上找。

网友:
应该是屏幕排线没接好吧。

红米HM 2A手机支持的制式如下:
4G网络        移动TD-LTE
3G网络        移动3G(TD-SCDMA),联通2G/移动2G(GSM)

网友:
你们说的都不对!这个其实是光感的问题,他换屏不小心把光感上面的胶套弄丢了。还有就是屏幕上面的光感孔太大,解决办法,用黑色胶布把孔堵小一点就好了。

网友(2018-09-16):
富人花钱省时间,穷人花时间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