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和NVR互联的菜鸟级问题

楼主(2018-04-05):
本菜鸟没有接触过网络摄像头和网络硬盘录像机,所以想问一个菜鸟级的问题,请各位师傅科普一下!
如果网络摄像头和网络硬盘录像机不在同一个局域网中【比如摄像头在商店,录像机在家里,两地相隔数十公里】,是否可以通过广域网连接后正常监控和存储?请师傅们为菜鸟解惑,谢谢先!

网友A:
不要硬盘,付费用云存储就行了。一年好象120吧。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网友:
  楼上说的办法可行,年费120 好像只能保存7天内的监控录像可以查看,如果需要更长的保存时间,费用是要提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硬盘,付费用云存储就行了。一年好象120吧。随时随地都可以看。

你好师傅!
我说的方案能否实现?

网友B:
可以,需要搭建V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需要搭建VPN

你好师傅!
纯软件搭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师傅!
纯软件搭建?

也有硬件的,组建虚拟局域网的一对路由器,傻瓜式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有硬件的,组建虚拟局域网的一对路由器,傻瓜式安装

我不是卖东西的,只是在网上见到有这种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硬件的,组建虚拟局域网的一对路由器,傻瓜式安装

感谢师傅回帖,看来自己要好好自学一下网络技术了!

网友(2018-09-17):
我用大华的做过可以,所有摄像头都设置域名,录像机在添加ip 一栏里输域名。这样两个外网的摄像机和录像机就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