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摄像头如何联接使用

楼主(2018-04-07):
朋友拿来二只网络摄像头,第一次接触,不知如何联接,如何接在电脑上,电源是12V,但+-方向不知道,有知道的大侠请指点。先谢了!

网友A:
中间的为正极,,,
剩下的自己猜。

网友:
这是监控摄像头,买一个录像机连上网络,电脑或者手机上下载一个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

电脑上要用摄像头买一个几十块钱而已,

网友:
海康普通半球监控摄像头,需要录像机解码才能用的。

网友:
一个海康威视,一个大华,都是大牌货,网络款的一个也要两三百一个,想要录像只能买网络版的录像机,不能直插电脑录像的,但是可以插电脑网口来调试镜头不过还得下载镜头软件才得

网友:
没接触过,路过,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1我朋友是单位里取来的,他没有网络录像机,看来是不能用了。

网友:
将摄像头用网线连接路由器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192.168.1.64就可以登录了(海康的摄像头)

网友(2018-05-21):
来学习一下吧

网友(2019-09-09):
这个要看你什么样的需要了,可以用电脑也可以只用显示器。

网友:
知道密码的情况下,电脑下载客户端就能用

网友(2020-03-18):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为正极,,,
剩下的自己猜。

这还有猜吗,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