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TCL液晶电视L48F1600E出现满屏细横线

楼主(2018-04-08):
屏幕满屏细横线,有图像的时候还有很微的竖线,清理过屏线无变化,有图像的时候有轻微上下闪动,不知道是不是屏坏了

1人赞赏

网友:
三星屏你可以考虑换机了,我有TCL43的就是这样的

网友:
三星伤心屏

网友:
一个月至少要碰到20台左右43、46、48、55等,今天碰到一台乐视50寸,用的是TPT500J1屏(实为LG架构),判断方法与三星大同小异,但分别不插左右逻辑板去边板排线时,屏幕的情况与三星不同,关键看细节就能判断了,维修方法也是大同小异。

网友:
应详细排查,逻辑板及排线后再做定论

网友A:
垫故障那边排线的Y驱动线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故障那边排线的Y驱动线路试试

拨掉逻辑板到屏边板的一组排线有一边正常,两组都试过,有一组不正常,出现白屏有细横线

网友:
看下边板电容有没有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拨掉逻辑板到屏边板的一组排线有一边正常,两组都试过,有一组不正常,出现白屏有细横线

定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