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帮看一下格力冷水机组低压保护排气过热度保护还奔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4-09):
吸气温度3.7度 ,排气44度,冷冻水进水12度  出水10.3度 ,冷却水进水28.4度 出水28.4度,蒸发压力450mpa 冷凝压力1204kpa  膨胀阀开度开机时为50%慢慢降到33%后一直稳定在33%。偶偶报低压保护排气过热度保护,压缩机有奔油冒泡现象。满液式蒸发器,电子膨胀阀试液镜好像是气体流动。

楼主:
汉钟螺杆压缩机

网友:
啥制冷剂,冷缺水温低了吧,怎么没有温差

网友:
是几台制冷机同时运行?

网友:
冷却水炮有垢

网友:
无法加载,估计是缺冷媒,再加上温差如此之小。

网友:
先把冷却塔的风机关掉,打开冷却水旁路阀,把冷却水温度升起来。过热度太小,肯定要奔油的。先把冷却水温升起来,把油拉回来。

楼主:
吸气温度3.7度 ,排气44度,冷冻水进水12度  出水10.3度 ,蒸发压力450mpa 冷凝压力1204kpa  膨胀阀开度开机时为50%慢慢降到33%后一直稳定在33%。偶偶报低压保护排气过热度保护,压缩机有奔油冒泡现象。满液式蒸发器,电子膨胀阀试液镜好像是气体流动。各位大师麻烦看一下图片,偶发报警不是经常报警,就是经常跑油

楼主:
使用r22冷媒

网友:
没冷却水进出水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