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滚筒洗衣机显示E30故障

楼主(2018-04-10):
开机滴滴滴的响几下,然后显示E30故障,更换门锁,故障依旧,因为用户家潮湿,担心漏电或者感应电影响门锁,逐个接头,电路板,电机接头都用吹风吹了两遍,试机,还是显示E30.再换电路板,故障照旧,现在电机都换了,还是不行,求大神帮菜鸟解决哈

网友:
将电源线零火线对换

网友A:
e30是门未关好的故障代码吧,相关线路是否有问题?换的门锁有无问题,检查仔细点。如果你仔细查遍了,检查一下排水部分元件,或许有意外收获。

网友:
用户家电源没地线,对调要零线火线

网友:
楼主  修好了吗??

网友:
水位开关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e30是门未关好的故障代码吧,相关线路是否有问题?换的门锁有无问题,检查仔细点。如果你仔细查遍了,检查 ...

谢谢,被逼无赖,又重新找当地美的售后同行要了个门锁,好了。没想到找别的门店拿的第一个门锁是坏的,害我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