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都听说过假松下的机子吗

楼主(2018-04-11):
有个朋友去年在河南卖这中假松下的,说质量不行。。我叔说他要去拿一台回来给我看看到底好不好。。你们接触过这个吗,我听说标1.5其实是1匹压缩机,我想知道不看压缩机铭牌的情况下怎么测压缩机大小及怎么测压缩机效率,也就是吸排气效率,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去年 压缩机是小
今年假松下 ,只要是外机双散热片的  压缩机都不小 。  效果特别好。  就是压缩机噪音大
当然了 外机双散热片的  价格也高

网友:
都是价格惹的祸

网友:
我隔壁就有一台假松下的,名字叫:中松

网友:
中国有句话:好货不便宜 便宜没好货

网友:
坚决不卖假货

网友:
没有见过。换个1.5的压机上去试下看。

网友:
百度一下吧,很多投诉的

网友:
遇到过一点五匹用一匹的压缩机的伪空调。

网友:
你说的压缩机小我到没注意过,反正效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