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快被电脑整死了,经常自动重启

楼主(2018-04-11):
经常自动重启,原来2根内存,拔下一根也这样。先后换了CPU风扇,主板,电源,没换电源前大概10分钟重启一次,然后今天换了电源,还是会重启,有时候1小时重启,有时候刚开机刚要进入系统重启了,就是渡~关机;马上启动起来。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还有硬盘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硬盘没有换,

CPU也没有换

网友A:
一般来说,CPU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CPU坏的几率很小。

几率很小不代表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率很小不代表没有

是的,还有机箱上的开机按键、复位按键漏电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C:
能造成电脑无辜重启的硬件,电源拍第一位,其次主板 再就是内存,硬盘,外在因素就是220V电压不稳,瞬间过低也会造成电脑重启,再就是系统有问题也会重启。内存 硬盘和系统造成的重启,大部分重启之前,可能会瞬间蓝屏一下,然后再关机重启,220V电压也比较容易排除,毕竟电压不稳很容易能注意到。剩下的就是电源和主板了,电源不要用杂牌的,长城 航嘉的就可以了,也用不着特别好的,如果排除了电源,最后就是主板了。暂时我没有遇到过CPU造成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造成电脑无辜重启的硬件,电源拍第一位,其次主板 再就是内存,硬盘,外在因素就是220V电压不稳,瞬间过 ...

AMD的CPU会造成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硬盘没有换,

忘记说了,硬盘也换新的2T

楼主:
看清楚的大哥,我不是AMD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记说了,硬盘也换新的2T

差不多换完了

网友:
电压没有问题吗

网友:
把电源线换下试试。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源开机键,有时按下去,没有弹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硬盘没有换,

人也没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有可能是电源开机键,有时按下去,没有弹起来

如果是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这个,要怎么解决呢

换人!!!

网友:
7楼说的比较全面

网友:
检查一下重新启动键是否正常,可以把复位重新启动插头拨下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