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 万能遥控器怎么对电视不管用呢?

楼主(2018-04-11):
手里有个液晶电视,没遥控器本着想设置个万能遥控器可是设置了好几个万能液晶遥控都是,电视的指示灯有反应,一按遥控就有红蓝闪烁,电视机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呢???电视机还找不到信号源了     杂牌机子统帅D32TS1000

网友:
换个液晶专用万能。

网友A:
电视机有毛病,请个医生看一下什么病。

楼主:
原装的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机有毛病,请个医生看一下什么病。

系统的事嘛

网友B:
你所说的这台电视是不是有遥控红外光发射,遥控的指示灯就会亮?比如你用DVD的遥控器对着电视按那遥控灯也会亮,应该是这种。那问题就出在你没有设定好万能遥控的对电视的合适码,你仔细看看万能遥控器的说明书,怎样设置遥控码,根据说明去操作,等找到合适的码了,就应该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这台电视是不是有遥控红外光发射,遥控的指示灯就会亮?比如你用DVD的遥控器对着电视按那遥控灯也 ...

用万能遥控器没设置以前,电视的指示灯没有反应一直蓝的,等设置完了看一按电视机就有红蓝反应,但是电视机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
完蛋了,你的电视已报废,可以申请退休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能遥控器没设置以前,电视的指示灯没有反应一直蓝的,等设置完了看一按电视机就有红蓝反应,但是电视 ...

你有没有详细地看看说明书?你所说的设置后看电视遥控的指示灯倒是有红蓝反应,但你还是没有设置对合适的码,一只万能遥控有很多码,你再仔细设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没有详细地看看说明书?你所说的设置后看电视遥控的指示灯倒是有红蓝反应,但你还是没有设置对合适的 ...

我在网上买了个原装的   等到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