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伯尔48V/450W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怎么量?

楼主(2018-04-11):
我的电动车因插了一个反向的电池,导致短路,现在已经无法用了,请问各位大侠有谁知道的,能告诉我一下哪里坏了吗?

网友(2019-11-04):
电车控制器的话你用手转动电机看下是否正常转动,如有阻力则MOS坏。测量转把电压红为4.3-5V信号电压初始为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