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百度知道 提问 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TB70一J5188DCL(S)出现F4代码

楼主(2018-04-11):
开机进水到水位时正常停水应该是运转电机,可电机不转等一会出现F4滴滴叫,各大师指点这是板坏还是电机问题。不过单托水正常。这个机是变频的电机。请行家判断

网友:
这还需要专家吗?脱水正常你还怀疑电机?

网友:
电机没问题

楼主:
各大师指点下马云说F4是进水问题我查了是好的没问题谢谢各大神指点

网友:
门开关,防撞开关,又或者门磁开关(不知道你的这个型号有没有这个开关,偷笑)查查看啊,先从简单的查起啊

网友:
维修手册上,F4是电机故障报警,变频控制器电机驱动故障。仅供参考!

楼主:
门开关都以查过

楼主:
谢谢我买主板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