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弘冰箱制冷很差,是怎么回事?型号BCD-286ETG

楼主(2018-04-12):
接一台晶弘三门冰箱,用户说不制冷。上门检查。发现冷藏后壁有露水。冷冻只是凉。细听能听见压缩机运转,听不到制冷剂喷射的声音。当时判断管路漏了。第二天带好工具到用户家,打开干燥过滤器有很多制冷剂喷出。现在怀疑2种情况(1)系统存在堵(2)电磁阀有问题。该冰箱电磁阀第一次见。不知道是怎么工作的。请师傅们帮忙看一下。现在传上电磁阀照片,这种电磁阀有6根线

网友:
你老老实实打压吧,别心存侥幸了。

网友:
有很多制冷剂,从图上看不像

网友:
应该是漏了

网友:
应该是漏了,打压观察一下

网友:
看见这种 有很多冷媒  压缩机又正常的  就头疼

网友:
冰箱看似简单,却很烦!

网友:
分段打压吧,这样心里才放心,话说电磁阀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不一定,电磁阀各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