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故障求援

楼主(2018-04-12):
本人的电动自行车突然不能骑了,故障现象是空载时转动转把后轮正常转动,人骑上以后转动转把转两圈立刻断电,把电池断掉重新插好,又可以往复以上现象。
我换了转把,换了控制器,都没有解决,故障依旧。
我分析是电机出了故障,但是静态测量电机3条线的的线间电阻,都是1.5欧姆左右,(动态没有测量)。由于手头没有多余的电机,所以没换
在此请教各位前辈,请帮忙分析下什么问题,如果是电机问题,就给讲一下为什么是这样?

网友A:
转把和控制器都换了,就剩下电机和电池了,是不是其中一块电池有问题呢

网友:
应当是电机问题。

网友:
原来你就是那个晒鸡汤者还整天拿个负克斯晃!这个用屁股都能修好!电池和引线!

网友:
线路有虚接的,不能吃负载。有负载大电流起热就彻底断开了。

网友:
换电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把和控制器都换了,就剩下电机和电池了,是不是其中一块电池有问题呢

许多维修者都回复了本帖,在此在下表示感谢
问题原因已经找到,故障已经排除,在此说明下给各位参考
实际上是电池的问题,当时为什么没想到,是因为这个电池充完电只走了平时里程的1/3,故障出现了,根本没有往电池不够电方向想,就往其他故障方面查找了,结果偏离了方向。后来测了电池电压,只有45v了(标称电压48伏),加载一下已经不到42伏了,保护板已经保护了,所以故障现象是加载后转把一转就断电.把电池重新充满电,接上车子,故障排除.
在此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招

网友:
我分析是电池出了故障.

网友:
我分析是电池故障。基本原理是这样的。你启动电机是。电压太低。为了保护电池。电路保护不输出电压。你拨掉电源保护复位。拆下电池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