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热冲击试验机维修

楼主(2018-04-14):
首先说明此机还没完全修复!
此机是双机复叠,要求30分钟降到零下50度,零下50度状态下定值运行保持4天,在升到零上80度保持4天。
此机8号报修,现场检查发现制冷剂泄露,由于厂家急等做试验,当时没有查出漏点只有临时充加制冷剂先用。这次试验做完大约12天左右。到时在详查漏点。修好后在与大家分享。

手操器

手操器

维修中

维修中

箱内试验品(地铁用减速机)

箱内试验品(地铁用减速机)

网友:
高端设备没见过

网友:
高端,没接触过。

网友:
高端的多发点清晰 的照片看看

网友A:
师傅加R23用的什么表阀和软管?

网友:
感谢你们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师傅加R23用的什么表阀和软管?

我用的是双头表。低压普通没有破损的管子即可。如果查看高压压力最好用质量很好的软管或用铜管制作一个,以防止压力高管子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加R23用的什么表阀和软管?

404表阀就可以加,R23瓶阀要慢开,压力太大

网友:
R23压力很大的,是不是瓶阀要开很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