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总烧场管,为什么

楼主(2018-04-14):
接修一台朗曼C5,烧保险,升压场管是双的,其中一颗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开机3分钟左右又击穿了刚换上去的10N60,烧保险,认为质量问题,又换上,结果不到5分钟又击穿了,怎么查?场管附近电阻也都换了!

网友:
电容,反蚀电路看看。

楼主:
那个最大的滤波电容吗?

网友:
换驱动集成块试试

楼主:
更换10N60G,更换450V/150uf电容后正常开机2小时了,但380V电压到395V了,有影响骂?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395v正常的

网友:
pwm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