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请教LED背光电压

楼主(2018-04-16):
今天修一50寸LG的LED电视。有声音,背光不亮,用LED点灯仪测背光,有164V电压,灯亮。想问一下大家,背光有这么高的电压吗?印象中只是20V到80V。

网友:
50寸的肯定有160V了,32寸的才60-80V

网友A:
你是没修过原装机LED背光吧?大惊小怪

网友:
不同的机型会用不同的电压,电压取决于串多少个灯珠及每个灯珠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修过原装机LED背光吧?大惊小怪

50寸的背光确实第一次弄

网友B:
这台海信LED42K20JD电视的背光电压测得工作电压都是160V,何况你那还是50寸的。

网友:
有些电视机是有这么高的电压。下图50寸LG的电源板上都有标注的。

网友:
都是高手啊。

网友:
160v是很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台海信LED42K20JD电视的背光电压测得工作电压都是160V,何况你那还是50寸的。

这款海信液晶就是发财海信,但凡所有海信LED  K20JD系列出现最多的就是开机有声音黑屏,然后按10元一寸上下浮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