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8202LV-C500-YT V1.1怎么有两个25存储器

楼主(2018-04-17):
我应该写那个存储器呢,有2个,一个是25Q16bsi一个是25L3205d

网友:
唱戏机也搞这么复杂干瞪眼了吧

网友:
8202L旁边的是DVD的数据,另一个是SD卡和U盘解码用的,你想刷哪个

网友A:
25Q16是DVD数据,25Q32是看戏机数据(机器主控是C500),机器什么问题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Q16是DVD数据,25Q32是看戏机数据(机器主控是C500),机器什么问题都不说

谢谢朋友了,f1c500可以和c500互换?故障是有声音无图像,白屏,

网友A:
没声音不一定是主控坏,数据坏、功放块坏,线路坏,耳机传换三极管坏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声音不一定是主控坏,数据坏、功放块坏,线路坏,耳机传换三极管坏等…

有声音无图像!朋友

网友(2018-06-22):
屏和数据线可有问题

网友(2021-06-26):
一个DVD 一个C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