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小天鹅波轮全自动洗衣机排水牵引电机在漂洗状态下不能关闭

楼主(2018-04-17):
一台老式小天鹅波轮全自动洗衣机在脱水状态下正常,在漂洗状态下,牵引器开启,脱完水,进水阀开,排水牵引器不能关闭,断电也不能关闭。在脱水状态下正常,牵引器断电能关闭。排水牵引器已换一个。如电路板坏,为什么牵引器断电也不能关闭。如牵引器坏,为什么在脱水状态下又能正常开关。

楼主:
排水牵引器是两线的

网友:
这个是自己在家弄吧!找师父去

楼主:
在断电的状态下,也不放开,还用万用表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提万用表啥事。

这种故障还需万用表吗,直接拔插头,断电还吸合,还量什么电压。关键是脱水时,按暂停,吸静正常。明显与电路不相干

网友B:
电脑板上可控硅漏电,建议换板!

网友B:
也可能牵引器被卡了,也未可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牵引器被卡了,也未可知

也只有这个可能,但脱水时正常,难道两个牵引器都有同样故障。漂洗要先脱水,脱水振动大,使它卡,不能闭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板上可控硅漏电,建议换板!

我拔下插头,还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