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电视ld39u3100有音无光

楼主(2018-04-17):
该电视开机光一闪出现海尔图标2
秒,光消失,有声音。测电源板电压45v     12v   5v   升关机电压正常.维修已无思路。求指教。是不是45v电压偏髙,求指教。谢谢。

网友:
先测一下灯条好坏

网友:
如果是背光借口的45V电压,就是灯条坏了,可以测一下开机背光供电的瞬间电压,如果是瞬间100V左右,降低到45V,灯条是两条线供电的,就是灯条坏了。

楼主:
升压板供电开机就是45v,/遥控开机后有了12v和5v,但是45v无变化,断开背光板后45v

楼主:
断开背光板供电排线电源板上还是45v。

网友:
等离子电视,维修难度还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