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水钻机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2018-04-18):
在淘宝上看到的一张图片,不知道这个水钻机是怎么固定的,为什么没有直接固定在墙上,空心砖?还是另有原因?

楼主:
刚才搜了一下,是用的顶杆,但是吊完顶顶杆就没法用了啊

网友:
像是有个落地支架

网友A:
是用一个千斤顶在地面跟连接杆一起的,叫做手持式固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用一个千斤顶在地面跟连接杆一起的,叫做手持式固定架

好的,谢谢,这张图里的还没装修,不知道吊完顶怎么搞

网友:
这个不实用的

网友:
碰到钢筋混凝土的大梁或柱子,没这玩艺儿你就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