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大神童洗7288主板如何跳线?

楼主(2018-04-18):
如题,知道啊大哥请告诉一下,谢谢!

原装主板  在跳线的位置,是一个剪断的电路板  ,不是这种跳线帽。。

网友A:
在你换下来的电脑板边上应该有相关型号如何跳线的标示。
再说这个就是样式不一样,你觉得有区别吗?
板子上好后能正常使用就行吗?如能你管它怎么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换下来的电脑板边上应该有相关型号如何跳线的标示。

你好,   换下来的原装主板, 就是一个剪短了的  电路板。。没有跳线帽。
我拍一张图片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换下来的电脑板边上应该有相关型号如何跳线的标示。
再说这个就是样式不一样,你觉得有区别吗?

这个就是原装的主板

网友:
一样的,生产厂家不同而已,你如果按原型号买的,只要能正常使用就不用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你换下来的电脑板边上应该有相关型号如何跳线的标示。
再说这个就是样式不一样,你觉得有区别吗?
板子 ...

已经搞懂了,  是我开始没有转过弯, 现在看懂了。

网友:
两个珠峰在还不好搞

网友:
能正常使用,有点区别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