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

楼主(2018-04-18):
海尔三门BCD-215SECR冰箱冷冻室管路断了,停了半年没用。前几天焊接维修好了,制冷正常。运行了一天半,不制冷了,师傅检修后认为压缩机坏了,修的话只能换压缩机。通电后能听见“啪”的一声,有轻微嗡嗡声,大约25秒后,再次啪的一声。大约十分钟再次循环。面板各室温度设置不上。请教各位老师,这种故障可能是压缩机坏了吗?如是,前几天开机检修还工作正常,怎么突然就坏了?谢谢

网友:
确实坏了。

网友:
日不燃火了

网友:
更换压缩机的启动器,如果还不行基本可以断定压缩机确实坏啦!

网友:
没有人怀疑冰堵了吗?

网友:
反正是坏了,找师傅修吧

网友:
压缩机坏的可能性小,你继续找给你修理的师傅吧

网友:
先查启动器罢。

网友:
压缩机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