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海尔对开门冰箱电脑板

楼主(2018-04-18):
昨天接修一台海尔对开门冰箱通电无反应。中午上门,打开电脑板盖板,发现是开关电源供电,次级两路输出一路为0,一路跳变,心里有数,拆板报价带回。到家换掉击穿的整流管,给电路板通电听到悦耳的音乐声,心中一喜,试验半小时。吃饭后下午出去装了两个空调,傍晚5点多到用户家装上电脑板,还原线路,通电。听到内风扇转动的声音,开门也亮了灯,等了10分钟,听到压缩机也转动起来了,等了两分钟摸门封管也有了热度。一切正常了,装好后盖,收钱走人。刚回到店门口,用户的电话来了说又不行了,赶紧上门。断电开后盖,准备拆板,手碰到电源管散热片感觉很烫,心想这下麻烦了。过了几分钟等电源管温度降下来,拔掉所有风机传感器的排线通电,几分钟后手摸电源管不热。插上一个线排过一会摸电源管有点温度,插上第二个线排过了几分钟电源管就热起来了,看来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没办法,只能用老办法改变压器了。此时天色已晚,配件店已关门,只能和用户说好第二天再继续,拆板带回。今天一早在配件店拿了多个空调电源变压器,到店选了一个柜机用的两路12V的变压器分别用4个4007做整流桥后把负极接在一起引出公共地焊接在电源板的冷地上,两个正极也单独引出连接线分别焊接到电脑板上拆下整流管后接滤波电容的孔里。再拆掉电路板上的整流桥,把空调变压器的初级焊接在原整流桥的中间两孔。做好绝缘,通电,电脑板响了起来,测量两路输出,一路14V一路15V左右,和原电压差不到1V。到用户家恢复电路,试机半小时空调变压器不热。最后用棒胶把变压器固定在电脑板上,正好能盖上后盖,完成。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以前怎样正常用的,是负载有问题。

网友:
热熔胶不稳当久了会掉下来用尼龙扎绳。

网友:
为什么不换个大一点的管子,多便宜?

网友:
以前可以,为什么现在不行?

网友:
尽量修复原电路

网友:
我怀疑后级负载的问题

网友:
我猜不久老毛病要复发,怀疑某路负载有问题。

网友:
学习中,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