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 日立HCP-2700X液晶投影机光栅故障

楼主(2018-04-18):
           日立HCP-2700X液晶投影机光栅故障
    故障现象:上电图像声音正常,但出现黄色竖线布满整个屏幕,同时,在开机瞬间有提示灯泡不匹配,如下图,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谢谢!

楼主:
日立HCP-2700X液晶投影机相关技术参数:如下图

网友:
LCD镜片坏

网友:
拆开检查过没有,先按楼上的意见试试。
不过最重要的是,楼主,赔视力损失费来,看你的图片太伤眼了,现在看什么都有黄色竖条纹,黄色的啊!

楼主:
    故障分析:图像和声音正常,说明电路不存在故障,灯泡的影响不大,重点检查3块液晶片及光路。

楼主:
     拆除蓝色晶片,图像如下,可见是蓝色晶片故障。

楼主:
可以确定是蓝色晶片故障,如下图。

楼主(2020-05-29):
更换蓝色晶片后故障排除。